芯片的保护求教下

楼主(2016-09-15):
cs2电阻正常,bst一端有5V  5V线性正常。那么,也有开启。。。表笔在开始时候能够量到反馈脚上有差不多2V分压。然后就掉了,掉到0.5V.
说明芯片有保护了。那么这里的保护在哪里呢???

网友:
看下后级 有没有短路, 查下芯片数据手册 用翻译软件大致看下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 断开节点 打阻值或者烧鸡处理短路。。

网友A:
掉到 0.5 ?    此时 这个芯片输出正常吗 若正常 不要再查这个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到 0.5 ?    此时 这个芯片输出正常吗 若正常 不要再查这个芯片了

这个芯片3  5V输出。3V输出正常。5V不对。我换过芯片后,之前没5V线性出来了。但还是和换之前一样,发烫。5Vpwm输出0.8,不对。。。0.5是反馈。刚开始有1.9然后很快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