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敏HDMI转VGA转换器拆机 + 资料备份

楼主(2016-09-15):
发这个帖子太不容易了。。。第一次用了将近2个小时写完,然后提示字数过多。。。然后我删啊删啊~~终于可以发表了,但是网页一直没有反应,然后突然提示 The  connection was reset啦,然后就自动刷新了,完啦,2个小时白玩啦~~看来以后不敢再尝试论坛的新功能了,直接复制图片到帖子中,它是把图片按照文字处理的。。。。所以我这次为了防止不发生悲剧,还是采用老办法吧——上传图片
言归正传:
今天就拆一个笔者一直用的一个HDMI转VGA的转换器,想看看里面什么构造,而且带有音频输出功能。还是个不需要电源的,通过HDMI供电。
拆开后可以看到里面有:
首先由一颗主芯片:是LT8511A,它里面是没有程序的
然后是CS4344数字到模拟信号的转换器(DA转换器)
然后第一个有程序的是STM8S003单片机
第二个有程序的是24C08

于是我就想把有程序的芯片备份一下

附件里面是数据和手册。
由于今天系统提示我已经无法上传那么多的附件,所以明天我再发详细读取数据的方法图片。

STM8手册

491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C08数据

STM8数据

网友:
这样就可以突破每天最大上传附件数量啦 哈哈哈哈

网友:
看来这东西用不了什么电,连外接供电 都不用

网友A:
STM8S003单片机用什么编程?

网友B:
这个转换器要单独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S003单片机用什么编程?

给STM8系列的单片机烧录程序的话,硬件需要用ST-LINK V2    软件需要用STVP   我过几天会写一个给STM8单片机烧录的帖子,敬请期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换器要单独供电吗

不需要单独供电的,我在天敏电视盒上测试的,当插入HDMI接口的时候,主电源电压就有了+4.5V

网友C:
我也有一个HDMI 转vga的这个样的转换器,我是用在机顶盒上的,还带音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HDMI 转vga的这个样的转换器,我是用在机顶盒上的,还带音频功能

我的也带音频的,CS4344就是个微型的双声道声卡(双声道的DA转换器,PCM信号输入的),估计你的转换器可能内部也是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