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宝龙代工版号BM5016 掉电问题解决

楼主(2016-09-15):
    维修过程如下:先来一张亮机图

     维修还是蛮曲折的,G465C刚接到手插稳压电源,大短路果断拆机,发现19VIN电容烧穿了,处理后,裸版打对地阻值发现5v电感正常,3V偏低,果断把3V电感挑起,测量发现3V前级还是短,后级也断,这是心凉了,赶紧测量南桥对地阻值发现OK好的,瞬时安心。看电路图 先修35V这边 没想到这个35V是先出线性然后出35V主供电这种也遇到相同的设计,测量发现上MOS击穿,果断换了,依据电路图发现+3VALWP居然反馈给35V芯片,糟了35V不会也烧了吧,先解决MOS吧,测量不短上电测5V有 3V没有,乖乖不会真35V烧了吧,果断换之。上电呵呵35V出来了放心了不管他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继续查后级那里短了呢?不想看电路图费事,直接烧鸡大法,网卡发烫,果断拆网卡,打阻正常呵呵笑了解决了,焊上3V电感上电,又掉进谷底草,掉电。
看论坛也有遇到相同情况35V和网卡短路的,看了才知道网卡里面集成PCI控制模块叼,买个新的换上,还是掉电,至于掉电看论坛都遇到,难道是通病,有人刷BIOS、换北桥、焊显卡甚至连CPU座子都干了还是不行。我也是汗颜了,典型3板斧。仔细想想也有可能吧,可不能盲目,量北桥电容对地阻值有一组0欧,显卡正常,换北桥后加电还是掉电。用风枪哄显卡还是一样,难道之前北桥烧了和他供电有关?果断换了ISL6228还是掉电,没辙了。其中走了不少弯路,把内存和CPU都下了还是掉,换U换内存还是一样,因为掉电有声音来自CPU供电那边,换了CPU所有MOS还是一样,故障和论坛形容1.6 1.3 和开机进系统就掉差不多。
   最后事多论坛都是奇迹般的加焊就好,还有换供电管好的就是和MOS一样8个脚的,都试过不行。没也人解决,和客户联系有点难搞,搞不了,客户也接受了,放了1天没过来取,第2天没事可做,既然论坛没有人修好那在摸索在看看吧!想想前几天的思路,这个机子问题也是奇葩了只要插电5秒不开就别想在开起来,用电池插外电基本都可以。想想对AMD的了解全身都是AMD的发热大电流大,有亮点了电流,不会是电流吧,一边开机一边测量,发现开机一瞬间19V上管直接拉低18V,在对前保护隔离19V还是拉低草,在对前到第一个MOS输入脚开机19V正常不拉低,思路来了,直接一坨锡飞到VIN公共点,开机不掉了,困扰这几天我问题原来是这个,有种要开骂的心情,记住电池不能插的,装机测试OK进系统半天正常。OK基本确定保护隔离问题了,MOS没坏,可能性能不良换MOS,不行2个MOS都换了还是不行,擦不烦心了,大概可以断定几点二极管、检流电阻以及充电管理芯片,也不行费心了,在和客户沟通,客户自己不怎么用电池,算了直接把电池放电管拆了,一切OK,进系统电池检测到在充电,充半天还是0%不烦了,只要不短就好,运行一切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发帖不容易,有用给点赏。其中的心酸曲折真心累。维修还是要细心啊!祝迅维和同行们中秋快乐!财源滚滚!
下面是在论坛下的图纸和BIOS刷了能用: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G465Cbm5016 1.3 EC 独立显卡216-0809024.rar

EC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G465Cbm5016 1.3 南桥 独立显卡216-0809024.rar

南桥

网友:
这板就是容易掉电这问题

网友:
怎么楼主这贴子字体乱乱的,看着辣眼睛
隔离导致的掉电,换了那么多最后不能充放电,这也是个奇葩的板子。

网友:
有的北桥上电容0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