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版号k43sd main board rev 4.1 不触发

楼主(2016-09-15):
这个太机器修了半个月了  还是不触发 实在是没有办法   现象是通电后电感上只有3.3v    待机电流0.03 不知道待机时应该有么有5v   3.3v 和5v是否 同时开启还是有先后之分  这些都是个迷  还有南桥的深度睡眠和浅度睡眠 是同一个电压 有供电3.3v  3 5v芯片的3v pwrgoog 已送往ec 接着ec应该发出dpwrok  为高 表示深度的好信号  可是这个信号接电阻到rsmrst  不能为高  从这个追啊追啊  没有发现坏的东西   bios的供电是电感3v供电    bios  1pin上电的瞬间有动作 马上消失 电压为0v 2脚有高点平3.23v  3脚3.04v 5脚3.28v  6脚1.73v  7 8脚电压一样 3.04v 我怀疑过8脚电压有点低 强拉后还是不触发  我怀疑1脚 应该有持续的高电平 为什么只有瞬间有, 论坛里虽然有几个关于 k43sd 4.1帖子 但是故障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看什么不清楚的问我   哦 还有 我强行开启5v 现在是3  5v都有了电流反而小了一点 待机0.02

网友:
希望 大家 思考下 把的气给我打通

网友A:
我上就有这么一个 ,最后放生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

网友B:
肯定查了    要不你帮我查查  我恢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就有这么一个 ,最后放生

哦   我看我这也有那放生的意思  在努力最后一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哦   我看我这也有那放生的意思  在努力最后一把

ec  换了 4个   南桥今天早上换了全新的hm65桥  故障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这种板不好修的也不稳定,看下 ec周边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换了 4个   南桥今天早上换了全新的hm65桥  故障没有任何变化

我从k43sv  rev 2.0主板上 对比ec 当然了 ec型号一样啊 但是我发现76pin不同  分别是+5vsus_pwron   cpu_vron. 83pin  分别是usb_pwr_en     vcore_sel1  k43sv rev2.0 从点位上看  rt8206a  3 5ven是连接在一起 是同时开启 待机时 3 5v都出来了  待机时 bios 1pin 3.3v 持续为高电平 有瞬间的波形 可能是配置ec脚位 过后持续为高电平不再有波形   除了4pin0v外 剩下的全是3.3v   我那块 k43sd  rev4.1 的bios脚位对地阻止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查了    要不你帮我查查  我恢复你

呵呵 我咋帮你查?板在你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咋帮你查?板在你手

是啊  我也修晕了头了

网友:
别晕,不触发华硕的好修

网友:
查EC的74-2-14-3V的开启
BIOS的通断与程序
120-5V的开启-3V待机好-5V待机好
17LID#-106ME_SUSPWRDNACK_EC-112PM_RSMRST#
125PWRSW#-56PM_PWRBTN#

网友:
屏线接口边有个4角排阻通病

网友:
查出没?修好了没?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你的头像好可爱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难搞

网友:
哈哈看起头像来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有通病,不过,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网友D:
华硕的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耐心点 查查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耐心点 查查触发条件

你问我几个条件 我看看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