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一直重启

楼主(2016-09-15):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重启 再转在停一直循环。测没有CPU供电,再测MN18这个管子的1.8V电压没出来。换了就OK。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最好发下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有这个通病

网友:
跟ONDA H61N主板差不多電路,COMS座旁的8腳IC 4腳 1.8V不出來……更換即可……

网友:
这种循环掉电的,一般都是缺某个电压。

网友:
能 发个图,标下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