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A主板维修

楼主(2016-09-15):
前几天接了一块华硕A88XM-A主板,故障现象是可以开机跑码有时也能亮机进系统,大多数情况是跑码到POUS阶段就复位灯常亮。断电后再上电又可以跑码,情况还是一样.

  无复位时量电压发现CPU供电无,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电压 EN信号都有,测P_VCORE_PWRGD_10无电压 ,跑码时测P_VCORE_PWRGD_10是有电压的,在测P_VDDNB_ISENA1P_10时,突然断电。再点开关针无反应,发现电源保护了。拔了电源过会再接上再点开关针,电源又保护了,拔了4PIN接头后不保护了,量CPU供电场管发现上下管都短路,逐个场管吹下来测试发现是中间一对场管短路,找料板换了一对上下管,再上电可以跑码亮机,以为开始是场管不良引起反馈电压不正常造成电源管理芯片保护,准备收。无意中手碰到刚换那一组场管连接的电感,发现有点烫,立马去摸刚换的场管发现烫的不行,感觉马上就要烧了的感觉。只好马上关电。关电后分析了一下过程,认为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在通电发热后引起的.如是补焊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再次试机,各组场管与电感均发热正常并且正常跑码亮机,抱着学习研究的原则又量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_VDDNB_ISENA1P_10信号,只见复位灯立马亮起来了.后发现只要是用手摸一摸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某些电阻电容也会马上死机亮复位灯.

这不稳定啊,实在没头绪了,由于是老客户,如是同他说明情况,让他换块主板.客户同意了。看主板上的保修标签是12年的本以为只能换杂牌板子,不想供应商的报价单上还有同型号的新板。而且价格不蜚400多块,于是给客户报价500连系统一起弄好。

坏板子客户不要了,那就继续研究一下吧.开机测试内存,进PE用super_pi测CPU 连跑了5遍2018万单位都正常,但是情况还是一样只要是一量或是用手摸电源管理芯片周边元件就复位灯常亮。

现在实在是没进展了,希望有修过同类故障或是有修过此板的老师 大大们给点意见.
说明一下(新板怎么摸怎么量都不会出问题)

今天中秋没事又把这块板子拿出来研究了一下,开机跑码两个字直接复位灯常亮 同时也没有CPU供电。如果拿下BIOS芯片开机的话CPU供电一直有1.05V左右,复位灯也不会亮.

晚上没事又研究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换上去的那相供电的上场管G极电压波形只有1.5V左右比其它几相低(其它几相上管的电压波形都有2.5V左右),怀疑烧场管这相的驱动电压不够造成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内阻大发热烧掉的。量这项的自举电阻阻值正常,换了自举电容 这相的上管G极电压还是低,排除是这相的自举电路造成的驱动电压过低.

准备淘宝入手电源管理芯片 ASP1206GQW   平均都是30元一只,当是学习了.有两家比较平宜 一家卖4元另一家卖5元一只但型号后缀不同是ASP1206AGQW  ASP1206BGQW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不过卖25到30元一只的也有好多是ASP1206AGQW  ASP1206BGQW.

大家给个意见如何入手.

下面附上此板的点位图

华硕A88XM-A

网友:
主板没必要深究,一般修修简单就行了。像这种问题,是AMD新主板的通病,看有哪位大神能指点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有,这种问题不好搞了,就算给客户也不放心,而且这种板子上的CPU功率都很大,总之不好搞

网友:
那后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芯片脱焊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有,这种问题不好搞了,就算给客户也不放心,而且这种板子上的CPU功率都很大,总之不好 ...

没换,淘宝要30一只,加了邮费,你懂的

网友:
补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C:
以后修AMD的新板,要买过功率测试仪。万一功率偏高,直接扔掉。这种通病。老师傅都懂,我也是刚刚知道

网友:
如果真是通病的话,会有高手找到解决办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后修AMD的新板,要买过功率测试仪。万一功率偏高,直接扔掉。这种通病。老师傅都懂,我也是刚刚知道

功率偏高?那也得有元件出现问题才造成功率变大吧。不知道这位朋友学维修是不是只是搞的选择性维修.至于什么直接扔掉,不敢苟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偏高?那也得有元件出现问题才造成功率变大吧。不知道这位朋友学维修是不是只是搞的选择性维修.至于 ...

出现这种情况,主板什么功能都正常,进系统玩一天都没事,就是在轻负载时功率偏高将近一倍,本人自问学艺不精,其实这种故障短时也可以蒙混过关的。长时间不懂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我也是刚刚发现,用两块板同样反复比较,BIOS刷过!!!之前也碰到类似的板,只不过没注意而已

网友:
没有价值,只能是学习研究了,没有事闲得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淘宝要30一只,加了邮费,你懂的

搞了半天没换芯片啊

网友:
果断5块钱的

网友D:
经典故障,把两个tioset相连的电阻换掉,就好了,一个127k 一个16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典故障,把两个tioset相连的电阻换掉,就好了,一个127k 一个160k

谢谢指点!维一的一块F2CPU出货了, 等下次拿货拿一块再试,能行再返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