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显示LOGO掉电

楼主(2016-09-15):
联想B465C显示LOGO掉电,又修显卡,又修桥,又刷BIOS,到最后还是不行,看好多说刷BIOS,后来全部装好不掉电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好的莫名其妙

网友:
待机芯片阻51123 看看开启脚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散热片没装好?

网友:
呵呵 这机器这样修下来 要不了几天可能也就挂掉了!

网友:
你这问题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最后刷BIOS好的吧

网友:
不装开机板就会掉电,装上就好了,我修过好多,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不装好就掉电

网友(2016-10-17):
刷好的BIOS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亮机就掉电···最后是弄桥解决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