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拆了一个品能的电源,大家看看这电池的串联方法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09-15):
大家看看,不是很能理解四颗电池,两颗的正极与另外两颗的负极接到一起,再引一条线出来。另外一边是两颗正极与两颗负极单独各自引两条正负极线出来。

网友A:
两并两串.电压为7.2 或7.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并两串.电压为7.2 或7.4V..........

谢谢,没有见过这种,一般移动电源很多都是常见的串联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没有见过这种,一般移动电源很多都是常见的串联方式。

一般常见的移动电源为多节并联.....

网友:
两并两串 的电池

网友:
看那小板,做工还不错...

网友:
7V+的电压是用在啥场所的?

网友:
就是两并两串。。。、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这个表达能力,还是画个图来的简单

网友:
两个并联后再串联,一节锂电大约3.6伏,两节串联后大约7.2伏。

网友:
唱片机的吗

网友:
没玩过这个

网友:
明显的2并2串, 电源板做工不错!!

网友:
2并2串电压相加

网友:
拆出来有什么用呢?

网友:
你第一句话描述的是第二幅图,第二句话表达的是第一个图片。干扰理解分析。其实这好理解,两节并联的电池,看成一节。

网友:
两并两串  增加电压的同时有增加了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