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Y480_Y480_LA-8001P_DIS_U5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楼主(2016-09-15):
LENOVO_Y480_Y480_LA-8001P_DIS_U5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网友(2017-06-05):
u5是桥的,有人试过吗  怎么样

网友(2017-07-20):
u5是桥的,有人试过吗  怎么样??

网友A(2017-08-21):
我有一台接电触发上到1.1左右然后掉到0.4,然后完全掉电重启反复,刷了这个BIOS完美亮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接电触发上到1.1左右然后掉到0.4,然后完全掉电重启反复,刷了这个BIOS完美亮机了

和你的一样问题,刷 了没好。不知道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一样问题,刷 了没好。不知道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具体多少我忘记了。你内存代换试过没有

网友:
刷你这个没好,我从群里要了个刷了亮机了

网友(2017-11-13):
不能亮机

网友(2018-05-04):
这款机器不是双BIOS吗  这个里面有几个啊

网友:
我有一台接电触发上到1.1左右然后掉到0.4,然后完全掉电重启反复 不知道可以吧

网友:
我有一台接电触发上到1.1左右然后掉到0.4,然后完全掉电重启反复 没有分下

网友(2019-09-14):
我也是开机1.1A左右掉电到0.4A反复这样重启,涮了楼主的BIOS 非常好,修好了。感谢!

网友(2022-10-02):
这个就是我需要的U5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