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 2243等型号颜色发红的通病

楼主(2016-09-15):
三星943  2243等型号颜色发红, 排除灯管和VGA接口RGB阻值不正常外, 还一个程序数据问题引起颜色发红, 有时你单一写MX25L1005程序也不会正常, 有条件把配套24C08数据一起更换, 如果这不行,可以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就OK, 方法如下:一般出现 图像发红的三星943nw显示器,其菜单会变成英文,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调整菜单为中文,方法如下, 首先,在开机的状态下,把显示器OSD菜单中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值都归零。然后,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 ,此时屏幕就会出现 “SERVICE FUNCTION”的菜单, 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对于 一些没有“SOURCE”键的机型,按“ENTER”键即可,按待机键退出工厂模式。
进入到工厂模式后,找到COUNTRY项,选择CHINESE,调整好后退出工厂模式,再开机发现菜单已经是中文了,但图像依然发红 ,下面就需要复位工厂默认设置,按menu键进入调整菜单,找到语言选项,选择中 文,然后再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后 图像会闪一下,发现屏幕颜色发红的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如果对大家有用求加分

网友:
暂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看看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程序坏的多  恢复出厂值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这是多年前常见的通病了。。现在这机器少见了

网友:
没修到。没发现……收藏。待用

网友:
这问题在那几年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A:
怎么听说还可以清空24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听说还可以清空24芯片

里面记录的是客户自己调节的亮度等信息,三星的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记录的是客户自己调节的亮度等信息,三星的有这个通病。

哦,原来如此,我总看他们说清空24芯片,一直不知道咋回事。那我还想问,清空芯片,和在设置里恢复出厂设置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
以前碰到过刷芯片搞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以前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进入显示器的工厂模式~~学习了

网友:
三星通病,应该强记于心里。

网友:
学习了 ,先收着 有需要的 时候用

网友:
还有工厂模式,还是第一次听说过,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就刷程序   ,这次学会了

网友:
不懂得要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