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华硕点位图在使用中碰到的问题,看看有没有你遇到过的?

楼主(2016-09-15):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具体型号忘了,板号是X55VD,版本3.1,故障是轻微触发,桥无SLP信号发出来,桥的11个待机条件想问问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VCCSUS3_3、DPWROK、RSMRST、BATLOW#,其中的桥内部的一些名字大家都怎么找的?因为记的都是桥内部的名字,而点位图上只有桥每个点编号的顺序,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找?大家对点位图有什么使用中的疑惑或者经验不妨也拿出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配合其它品牌的图纸找

网友B:
找一个 有图纸有点位的 把名字记录一下就知道了 ASUS的名字都差不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合其它品牌的图纸找

额,其他品牌的图纸,意思说找桥型号一样的图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 有图纸有点位的 把名字记录一下就知道了 ASUS的名字都差不都

这个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是说一个系列的桥就要记录一次,而且到后面7x及以上的应该都没图了吧?

网友:
这个只能是找别的桥图纸对来看

网友:
相同型号芯片着别的图纸看同一芯片点位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