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很多台式机主板都是通电后转转就停不断循环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15):
碰到很多 台式机主板  都是通电后  转转就停 不断循环  到底是什么问题  一直搞不明天是什么问题~

网友:
转转就停? 加电断电吧这个故障算是  缺电压?

网友:
现在主板都是这样

网友:
是H61主板多数是这样缺电

网友:
一般是缺少电压

网友:
一般是没有cpu供电或者集显供电

网友:
查供电先吧

网友:
CPU风扇一转就停还是转很久不启动就停?

网友:
一般都是H61的芯片组吧,一般缺电压就容易这样。

网友:
说起简单,有的修起就麻烦了,慢慢查吧。

网友:
很大可能是缺电压,但不排除其他可能。

网友:
缺电压 缺信号 挡代码

网友:
H61以上这些英特尔架构的主板喜欢干这个活,各种故障都有,缺电压,BIOS等

网友:
H61r这种现象有很多原因引起的,总知就是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