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IO 点亮两小时,又不触发

楼主(2016-09-15):
来了个杂牌945板子的老电脑,不触发。客户说电脑里有资料,报价100,同意开修。开关有5v,3vsb正常,按开关io到南桥有跳变,南桥没回应。测ITE-8712F-A 的RSMRST#没电压。跑线路是5vsb进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而来,测分压电阻值正常,io的RSMRST#脚阻值只有13欧,果断料板找了个IT-8712F-S替换,RSMRST#脚电压3.2v,点亮两小时后自动断电,不能触发。检测RSMRST#脚电压变成0.9v,阻值变成15欧。IT-8712F-A与IT-8712F-S可替换吗

网友A:
不稳定的主板就扔了,免得被客户找
回头

网友:
可能没io被干费了

网友:
945板不贵换板算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机电源有问题有烧了IO

网友:
一般电源也要一块换的

网友:
-A的在华硕板上用的多,最好原值使用。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io相关电路,哈哈

网友:
测RSMRST#时I/O脚挑起了没,有没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弄清是IO还是桥问题,再提能不能代换,LZ逻辑有点混乱,搞维修,逻辑好才行

网友:
IO最好后缀一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的主板就扔了,免得被客户找
回头

945的估计人家是有程序的,就是像绣花软之类的吧

网友:
945的主板修是可以修,更换IO的话最好是型号一样,代换的话,起码引脚定义要一样,再说主板确实老了。可以换一块新的

网友:
直接换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
945主板,30多一块,弄了感觉没意思

网友:
直接换板了。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挑起引脚测下板子线路阻值,说不定不是io问题呢。就算是最好也原值代换吧,不同板子电路设计有区别,有些板能代换也不代表每个板都能代换。

网友:
看看RSMRST上面是否有电容呢?

网友:
多项 选择 问题 EC 上拉 桥等 问题 你 懂得

网友:
后缀不一样要看引脚定义是否一样

网友:
好像不能代换的

网友:
换IO一般要换电源的,不然IO再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换主板吧 楼主

网友:
有的换完元器件好了一会可能又不行可能是加热到哪里。。

网友:
以我对IC后缀字符的定义和了解,这里的A和S是一定有区别的,可能是在个别功能上,或者实际应用中所需元件搭配是不一样的,再或者供电电压不一样,

IT-8712F==型号,既然都是一样的,就代表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区别处就是最后的那个字母而已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差啥呗

网友:
这种估计板层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