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1.6A不显

楼主(2016-09-15):
机型:联想Y450
故障:1.6A不显

1.更换内存 CPU 刷BIOS 无果   ,加焊了显卡 北桥还是一样,外接和内屏都不显,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2.附上图纸,帮忙分析,感激不尽!

Lenovo Y450.pdf

网友:
看看过内存没有 有没有集显供电 加焊没有 直接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有几个通病   通病修了 没有好 估计就不好搞了  反正我是搞不好 已你目前的技术估计也是难产

网友A:
也可以插上usb键盘看看键盘灯有没有反应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接诊断卡的,看看卡什么代码。显卡芯片型号是什么的

网友:
看下代码 这个电流应该到显卡部分了

网友:
换个小板试试 小板问题多

网友:
以前修过两个都没好的路过

网友:
这个机器的问题太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插上usb键盘看看键盘灯有没有反应

键盘灯有反应说明什么?我一台v360就这样。

网友:
换显卡吧,这个机器显卡也爱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键盘灯有反应说明什么?我一台v360就这样。

jp键盘灯有反应说明正常跑马 不显示说明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可以跑诊断卡的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都正常就换显卡吧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史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试一试

网友:
1.6  有跳变吗

网友:
显卡重植了不行  已经放弃维修了

网友:
这个显卡一般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jp键盘灯有反应说明正常跑马 不显示说明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我现在是核显电压不出来.键盘灯倒是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