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6-09-15):
(图片)

网友:
天龙八部 玩不了吗 重装游戏或系统

网友A:
游戏无法运行?你是用户吗

网友:
没碰过这个问题,你把显示卡驱动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游戏玩不了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大多数是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卸载  重新安装 试试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应该就可以解决啦,可以用360重装大师重装系统很好用

网友:
都试过了  我用的是那种win732-64.ios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无法运行?你是用户吗

对啊,我换过系统也试过重新装游戏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