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无铅流动性好的焊锡推荐???

楼主(2016-09-16):
RT

友邦这个感觉拖不动,没有有铅好用啊

网友:
无铅的熔点高,,,,

网友:
自己焊接都是把无铅的换成低温的有铅锡来焊接啊。

网友A:
..........

所以说你们不用无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所以说你们不用无铅?

买回来的无铅芯片,也都是换成有铅,然后上机器,提高成功率,希望你能开窍。

网友:
本人用AMTECH的NC-559-ASM焊膏,无铅BGA直接秒杀,用的还是土炮,不是返修台。只是无铅的要温度稍微高10度左右,然后时间再稍微长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的无铅芯片,也都是换成有铅,然后上机器,提高成功率,希望你能开窍。

之前我群里听他们说不是说有铅容易虚焊么???
特别是桥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群里听他们说不是说有铅容易虚焊么???
特别是桥这种

你看一下本论坛张先生关于有铅和无铅文章的论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的无铅芯片,也都是换成有铅,然后上机器,提高成功率,希望你能开窍。

我开窍了,谢谢!

网友:
我焊功差 用的是有铅

网友:
有铅无铅除了环保还有什么不同,怎么识别,那个很容易掉皮的是有铅的不?

网友:
用有鉛就好,何必沒事找事

网友(2016-10-28):
把无铅的换成低温的有铅锡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