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笔记本,启动电流1A,哪里故障?后来烧Q1030

楼主(2016-09-16):
      朋友的坏笔记本4416S不要了,我说估计是显卡问题(瞎猜的),他就把本子送给我了,AMD的CPU。到手后,我通电试验,电流1A就不动了,机器也不亮,刷BIOS后故障现象一样,CPU和内存都换过,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1A。诊断卡当07(估计不准)。后来通电测试各路电压电感附近L42 VDD-CORE(1.02V)、L33  1.2V 、 L22  VCC-NB 1.15V 、 L37  VCC-CORE-NB 0.89V 、 L38  5V、 L56  3.3V、L4 VCC-CORE 0.8V、L1024 1.8V 。通电时间长了点,发现南桥发热有点厉害。过了一阵子,突然电源显示短路了。电压下降,电流狂大。经测试,是VDD-CORE上管Q1030击穿了,更换后,通电,电流上到1.5A左右就停了,测VDD-CORE无电压,估计SC471A芯片也挂了,我手头没有。
     我想问问 各位维修达人,显卡会不会烧掉(上管短路时,显卡烫)。还会不会有其他问题,我怕买了SC471A后还修不好。只是奇怪,一开始这里有电压输出的,只是时间长了烧了。小白再次感谢了。

网友:
还想问问,在什么型号笔记本中能拆到SC471A的芯片?

网友:
,没人帮忙啊

网友:
不太会啊,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就是烧那个管子  你可以发个SC471A回来换

网友:
先换芯片看看了

网友A:
打下阻值  也许不只是芯片挂了  显卡也是危险的

网友B:
AMD双桥的没啥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双桥的没啥修的价值

修修玩了,不然机器扔在那看着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阻值  也许不只是芯片挂了  显卡也是危险的

我也担心显卡会坏,还有南桥热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C:
先换芯片试试啊,或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芯片试试啊,或许就好了

嗯,我准备买来先试试,谢谢回复

网友:
显卡危险啊   换了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子 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可以拿来自己练练手 找个图慢慢查

网友:
显卡也会坏的,楼主先换供电芯片,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gao xianaka a ,j

网友:
那就要看你烧的时间长不长啦

网友:
时间短的话 没事,时间长了就说不准了

网友:
你是东北的吧

网友D:
之前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也是各路电压都有,一切正常,但是就是不亮机,后来是EC晶振掉了,可以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1127-1-1.html

但是现在你的机器显卡供电没有?可以把上管和下管都拆掉,然后打供电阻值,感觉如果大于8欧姆的话 显卡应该问题不大(个人经验)。
至于供电芯片的话,可以发几片,即使用不到留着备用也不错,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仔细查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然后如果换芯片的话,连同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掉吧,毕竟上管都挂一次了,一般我是只有要有一个管子挂,我会换一对儿管子,防止意外发生。最后祝好运。

网友:
这板子才100栋块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修过一个类似故障的,也是各路电压都有,一切正常,但是就是不亮机,后来是EC晶振掉了,可以看我的帖子 ...

12分感谢,回复的真详细!

网友:
AMD的机器 第一感觉是加焊北桥

网友:
有可能,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新人学习了

网友:
AMD的桥是容易坏,南北桥都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不都是北桥坏的多嘛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好修的多研究研究就修好了

网友:
感觉是显卡坏了。

网友:
正在修一台4416 AMD的,亮机电流在2.2左右

网友:
研究倒可以,板子不贵!

网友E:
后来上的1.5的电流可能不是正常的上电电流,应该是由原件短路了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是51125  1A的话 应该是北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上的1.5的电流可能不是正常的上电电流,应该是由原件短路了

要是这样,就没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
少了个电压,电流倒大了,你不觉得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机子我显卡换了不少

网友:
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