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定时掉电 版号:11326-1M 通病

楼主(2016-09-16):
联想G480不定时掉电,
板号是11326-1M,
有时刚显示就掉,有时一分钟左右掉电。
故障:U2801的温控芯片的问题,此故障为通病! (拆掉解决)
联想G480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问题 虽然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手里有一个20分钟左右掉电,拆了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没人加分啊

网友(2016-12-22):
BIOS刷过确认过吗

网友:
还没遇到 学习了

网友(2017-01-26):
通病的帖子多多益善

网友:
不是 LA 7981P ?

网友:
哦?拆掉也可以

网友:
厉害。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通病好 ,加不了分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修的挺好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手上有台 G480 20分钟 准时 掉电 ,试试 拆了行不行

网友:
给力,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多谢分享

网友:
你们都 修通病,我修的少。

网友(2018-04-26):
联想G480的桥很容易虚焊的 之前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 用示波器查 到最后发现是桥引起的

网友:
我修道过 CPU供电芯片坏的 ,不定时掉电 ,做系统做一半就掉,有时候开机不显示 ,后来加焊CPU供电芯片 ,结果 大电流了 ,就一起连 MOS 管 一起换掉了 ,之后 再也没有掉电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技术好 人品好!

网友:
是不是真的,温控可以拆了,还能正常,下次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