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经典不开机

楼主(2016-09-16):
故障现象是接电源指示灯不亮,公共点有19v,没3,5v。 经验告诉我待机下应该有3,5v(按没3,5v修查到系统供电芯片18脚enc无电压 该电压由EC_ALW_EN控制,EC_ALW_EN来自EC 测量无电压,测ec工作条件,供电复位 休眠什么的都正常,没法继续下去了)按图纸时序来修,按开关有3,5v产生但等会就掉了,电源头灯不亮,也没测到哪里短路,按开关后RSMRST#没产生,更换ec依旧。考虑刷个EC bios,在论坛搜的淘宝问的都是512字节的资料而我这个bios容量只有256字节,确定以前没人动过,搞不懂了,版号是CHICAGO-CP-HPC MV-MB-V1,型号是CQ43-101TX,cpu P6300独显

网友:
EC ROM可能很大,。adp id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正在找这个,谢谢啦

网友:
刷EC BIOS,换51125

网友:
换系统供电没必要吧,触发产生3,5v,是条件没满足。刷bios不知怎么搞,容量只有256字节,找到的资料都是512字节的,没法刷啊

网友:
查查南桥的条件吧,有时候南桥问题也会影响EC条件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