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M4350 关机时间不走

楼主(2016-09-1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M4350的台式机,开机时间正常,关机后时间不走,时钟晶振换了,COMS电池放电了,还是一样,求助
台式机
求助
联想

网友:
你搞时钟晶振干啥.?要搞也是弄南桥和南桥晶振.主要还是南桥

网友:
这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来自: 山东
应该是南桥时钟电路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漏电 如果木有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之前有修到过时间不准的是南桥晶振问题的,我想你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最好连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看下没市电时晶振是否起振工作。

网友:
RTC和南桥的问题 开机的时候 RTC是由待机电压供电的 所以正常 关机后是由小电池供电的 所以不正常

网友:
最好连电容也一起换了

网友:
那就换桥啊

网友:
换南桥吧RTC本来零件就不多

网友:
RTC和谐振电容 什么的都换下先,不行再弄桥吧

网友:
bios刷了吗 然后考虑桥

网友:
关机是不是电池那路供电,有的是用VCC的,不用3VSB。

网友:
南桥的振荡器应该考虑在内,rtc电路的几个组件也看看

网友:
南桥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看看晶振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