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6-09-16):
板号LA46 DIS MB 09911-1M  独显。刚开始拿来的时候是3  5V旁边进水了。没待机电压,清理干净后,3  5V正常。。但是插电源自动开机。电流0.40瞬间掉电,反复重启掉电。所有电压正常,后级没查到短路。刷过BIOS。。换过EC。。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CPU供电 的铁MOS

网友:
看下CPU供电那里的乌龟壳有没有变色 短路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3.5V旁边没有处理好 这个机器海绵容易腐蚀电容和电阻 修过N台了

网友:
cpu供电  那一块查查

网友:
看一下铁皮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
检查更换CPU供电铁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