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50m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6-09-16):
150m无线路由器以前手机连接路由器,接不上网,
里面连接情况

网友:
第3张图要放大才看的清楚,拆下检测,发现一2个电容短路,由于电容小,我可以拆下,现在装不上了,不装电容现在可以连接手机也可以上网,我就是问问,可不可以不装电容呀,,,,,。。。

网友:
以前是手机可以搜索到路由器,就是输入密码,然后就验证身份,,,验证身份失败,,,,就是不能连接。

网友:
这几个好像是耦合电容吧

网友A:
用蜂鸣挡,电容的两端蜂鸣,有点像是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蜂鸣挡,电容的两端蜂鸣,有点像是耦合电容,

最好找一个差不多大的电容装上去吧,主板上很多这样的电容,看样子是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