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7h55m内存复位电压怎么来的,

楼主(2016-09-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是CPU给的  应该是CPU去读内存发出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刷个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CPU给的  应该是CPU去读内存发出的

打阻值都是正常 我就想搞明白内存复位怎么来的 。。BIOS 啊  加焊都试过了   还是跑98  1D

网友:
坐等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个内存复位应该是1.5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