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板号:BA41-01532A大电流

楼主(2016-09-16):
用户拿来说不开机,上电源,大电流,很明显公共点短路了,拆机吧,刚打开后盖硬盘挡板,一股糊味迎面扑来,开来问题不小啊,拿出主办一看果然如此,隔离管,放电管,充电芯片全部烧糊了,没法,刮吧,把该换的换,该拆的拆,换完后短路不在了,能开机也能亮机,但是不充电,而且还是上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大短路的不充电,这就说明隔离管和放电管同时工作了、管子是新换的没问题,那只有是放电管控制级出问题了,通电测量只有5v,明显不对啊,这样肯定短路啊! 如图所示:在量周围电路的时候发现R564阻值无穷大了,还掉后放电管G级19v正常了,同时用不在短路,但是不充电,进系统显示的是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但是没有充电电流,虽显示充电但是冲不进去,这说明充电电路正常的,只是充电电流被限制住了,这就好办了,直接查PIN21和PIN22脚,正常充电的话,该两脚电压在10v以上吧(修好后测试的)现在是0v,没有短路,那就只有往前查了,往前查发现R561和R562上端有电压,而下端没有,再测电阻阻值无穷大了,果断换之,再次上电充电电流正常了,看来是大电流把这三个电阻烧断了,奉上修复后的效果图,

网友:
修得好6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了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学习了

网友:
报个1800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看来是检流电阻那块出了异常

网友:
反馈不对也会哦

网友:
应该是我也感觉是反馈电路出现故障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强大 分析的比较到位 感谢分享

网友:
充电电路还是笔记复杂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此贴应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