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0.7

楼主(2016-09-16):
  联想G50-45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0.7,电流0.6-0.7跳动,刷过BIOS不知道大家有谁修过

网友:
这机器上次遇到要换低电压内存试一下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我试过了,,,,,,,,

网友:
刷bios  看看 试试

网友:
量一下内存复位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6-11-01):
我接到一台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正常一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
一般这个电流先刷BIOS

网友:
要换低电压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个 还没有解决

网友:
供电适中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