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一个帖子权限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6-09-16):
大家谁能给帮帮忙啊?

网友A:
没有办法,只有努力提高自己权限

网友B:
多赚积分,提高权限

网友:
多回帖多发帖,平时遇到的BIOS多上传,呵呵一会就到了等级了

网友C:
认真积极回帖,分享资料,但千万不能灌水哟

网友D:
千万不要灌水啊 我前几天灌的水现在有恶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只有努力提高自己权限

你可以帖子打开后截图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认真积极回帖,分享资料,但千万不能灌水哟

你可以帖子打开后截图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赚积分,提高权限

你可以帖子打开后截图给我吗?

网友E:
交钱成为迅维学员就是最高权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钱成为迅维学员就是最高权限了!

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灌水啊 我前几天灌的水现在有恶果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网友:
权限这个问题 只能靠你自己了 这次帮你了 下次你还是没权限  咋办

网友:
有的权限要一百才能看要怎么才能达到一百的权限?

网友:
   机型: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开机电流狂飙2A多,CPU具烫。
   拆机之后拿出裸板子,装CPU开机电流瞬间2A,CPU烫手。换CPU无果,CPU型号P6200。拆掉CPU测全板电压正常。装CPU开机电流到3A自动断电不能触发。装CPU开机测全板电压发现无CPU供电。PLT RST也无。换了CPU管理芯片TPS51621装CPU测试CPU电压1.4V,电流依旧3A掉电。

应该是CPU电压没有经过VID调节,装CPU打VID值正常,CPU发出VID信号自身条件必须满足。先查供电,发现装CPU总线供电VCCP1.1V无,不装CPU1.1V触发为0.9V,更换后继滤波无果。换掉6268,装CPU上电一路小跑1.6亮机。

机器客户取走,无实物图各位谅解。
总结:
一代CPU含P系列双核。CPU无VID CPU芯片自身开启1.4V CPU供电。所以照成大电流。很容易误认为短路或者高管软击穿照成误修。CPU VID发出条件必须模块供电正常(非核心供电)如上无VCCP照成无VID大电流。
看到下面几位仁兄没有修出来。其中一位仁兄还断开了VCCP1.1V去修。那样怎么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 ,我还发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有的看是没用的,,,要自己多多学习才是

网友:
权限是个成长过程必须一步一步慢慢走才行。

网友:
快点发贴提高自己的权限

网友:
现在积分太难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