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头R7 250

楼主(2016-09-16):
今开店接到张蓝宝石头R7 250 客人说玩游戏20来分钟就黑屏,于是开单打发客人离开,上机果然进系统正常,看电影半小时无问题。只好上3Dmark烤了。没到10分钟果然黑屏。
因维修显卡非常少!请问有老师见过这样的问题吗?该如何维修?请老师门支招!谢谢!

网友A:
直接干核心 干了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核心 干了再看

老师能详细点吗? 显卡真搞不懂!

网友B:
先直接换供电电容,再烤机。

散热怎么样,够不够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直接换供电电容,再烤机。

散热怎么样,够不够猛,

电容换掉一个有点大肚子的,别的没有动。 黑屏摸显卡温度高。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掉一个有点大肚子的,别的没有动。 黑屏摸显卡温度高。烫手

最好是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成新的,

你原来那个大肚子的电容大的严不严重,不严重的话应该没伤到显卡核心,换电容后应该能好,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掉一个有点大肚子的,别的没有动。 黑屏摸显卡温度高。烫手

有些电容问题不严重的话(1.只是容量减少,2.冷机状态下有非常轻微的漏电,热机后明显漏电),根本从表面看不出来,必须拆下来检查

用了几年的东西了???       如果是用了3年以上的话,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容问题不严重的话(1.只是容量减少,2.冷机状态下有非常轻微的漏电,热机后明显漏电),根本从表面 ...

14年的东西。正常来说还没有过保。只是这卡换过风扇,不然他就拿去保修了。
那我全换掉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4年的东西。正常来说还没有过保。只是这卡换过风扇,不然他就拿去保修了。
那我全换掉试试看。

现在的电容很多寿命都缩水,特别是杂牌的就N千个小时的寿命,品牌的才会有N万个小时的寿命。(当然前提是合理使用)

不管怎么样,你换好质量的电容上去

网友:
直接加焊主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容很多寿命都缩水,特别是杂牌的就N千个小时的寿命,品牌的才会有N万个小时的寿命。(当然前提是 ...

老师非常感谢。换了3个16V270电容完美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非常感谢。换了3个16V270电容完美解决。

不用客气,电容最好换大容量的,最少换560---680UF/16V的,有条件有位置可换1000-----1500UF/16V左右的,这样更稳定

修东西我都是先花小成本修修看,再考虑大成本,

我估计就是电容大负荷工作,温度剧烈上升,漏电开始严重,给后级电路的供电降低了,导致黑屏

你换的是不是固态电容????一定要是真固态的,没把握的话,宁愿换电解电容。找以前的,料板上的那些好电解电容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电容最好换大容量的,最少换560---680UF/16V的,有条件有位置可换1000-----1500UF/16V左右的 ...

换的固态650UF/16V的。现在温度也低了。两小时没黑屏。非常感谢。

网友D:
就换了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换了几个电容就好了???

他把故障描述的蛮清楚的,那我就估计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肯定是先换电容,以保证供电的稳定再说了,

有些东西要坏很快的,根本就不会花上那么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的固态650UF/16V的。现在温度也低了。两小时没黑屏。非常感谢。

换的元件还行,记得总结下经验。

想要回头客,可以再做点“额外工作“,只要给客户留个好印象了,他也就会照顾你生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换了几个电容就好了???

是的。换了温度也降下来了。跑3D两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