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

楼主(2016-09-16):
收了个创维47寸的电视,灰屏。断定逻辑板问题,拆机发现逻辑板升压ic,tps65161烧了个洞,vgh,vgl ,vcom全发不出。换了tps 65161。vgh,vgl ,都有了,满心欢喜,谁知一开机屏中间显示正常,两边,全是竖线!       同行们,还有必要发逻辑板吗?给拿个注意。  100元收的。

补充内容 (2016-9-22 11:02):
观察花屏得出结论,逻辑板上两条ttl输出线,分管屏的左右两半。该屏左ttl 线控制的左半屏全坏,右ttl线控制的右半屏,坏了一部分。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那显示还是这样,估计前景不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都出来了,那显示还是这样,估计前景不妙呀

vgh,vgl,vom 电压不出是灰屏。

网友B:
屏上的芯片烧了吧,拆开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的芯片烧了吧,拆开测测

那要拆屏啊,没拆过。只能看到屏上两条ttl线接口,看不到屏上任何东西。

网友C:
换个逻辑板试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逻辑板试试,呵呵!!

已经发了个芯片了,不想总是花钱买配件了。

网友:
屏坏,死的多。

网友:
这种问题,修复机会不大

网友D:
可以修复,换模块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修复,换模块定好

那要专门的设备吧?价格也无法 承受。我就不理解,逻辑板上tps65161升压芯片坏,怎么烧的模块啊?

网友E:
很有可能逻辑板上主芯片也烧坏,我觉得可以买个主芯片换上。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逻辑板上主芯片也烧坏,我觉得可以买个主芯片换上。

你说的我也想到了,但是,如果主芯片也烧了,那中间正常显示的部分,怎么解释?

网友:
因为LVDS信号是多路输入,有几路没坏不足为奇,故障图象只做参考,有必要可以万用表测示各路输出,和对地阻值,检修方法雷同主板理论。

网友E:
你也可以配置个万能点屏器44,也可考虑刷程序,也可查看下信号输出,输入电路是否有断线等故障。

网友F:
这种 TAB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可以配置个万能点屏器44,也可考虑刷程序,也可查看下信号输出,输入电路是否有断线等故障。

你说的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发出lvds的,那块没问题,我修的是逻辑板。逻辑板上的主芯片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第三级驱动芯片,也就是绑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 TAB问题吧

这种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