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16-09-16):
新人求助,开机时reset灯闪一个,说明是复位了吗? 测量A15 3.3V, B16 1.6V, 这个能说明复位了没有?9LRS954A4GLF 9脚2.2V
还需要测VTTPWRGD吗?

网友:
查明原因了CPU座松了, 9脚电压正常说明VRMPG正常.

网友:
复位灯闪一下灭了  应该就是跑码了 修好了?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有灯灭了应该就是有复位了

网友:
CPU座有虚焊了,没有BGA,扔在一边了,原因算是找到了.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打酱油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