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mv29lu芯片的驱动板,现在反复重启

楼主(2016-09-16):
晚上关机睡觉,转天再开机,屏幕不亮,看驱动板指示灯,变绿了大概几秒麻烦就红了,红半天一会儿又自动重启变绿,过几秒又红。应该是反复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测的3.3v 5v供电都正常,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屏线输出电压测的也都正常。

网友:
啥机器,找个程序写一下

网友A:
bios点下来了。程序都是1.08m 非 1024k, 刷写板写完效验不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点下来了。程序都是1.08m 非 1024k, 刷写板写完效验不过。。。

这个板是什么板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是什么板号。。。。。

E157925   94V0   KB-6160  12185   T.VST29.A3B 都是板子上面印的。 KB-6160应该是版号吧。我也不确定。都打上了

网友C:
查开关是不是漏电,量开机信号是不是高电平5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开关是不是漏电,量开机信号是不是高电平5伏。

不是。。。个个案件都是3.3 。 但是pow键按下之后只能拉低到2v 。再也拉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157925   94V0   KB-6160  12185   T.VST29.A3B 都是板子上面印的。 KB-6160应该是版号吧。我也不确定。 ...

和这板子一样吗

网友:
貌似很像阿!

网友B:
那你就按T.VST29.A3B这个找程序吧

如果写了还不行,那就不是程序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按T.VST29.A3B这个找程序吧

如果写了还不行,那就不是程序的事了,,,

应该不是程序的事儿。现在只能拿下来写。开机反复重启,根本没法usb写。 而且bios文件大小不匹配。。。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程序的事儿。现在只能拿下来写。开机反复重启,根本没法usb写。 而且bios文件大小不匹配。。。郁 ...

在线不能写,可能原因

1.接口坏了
2.主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线不能写,可能原因

我怀疑是主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坏的。。。莫名其妙。 你那儿这个板子是自己用的还是卖的阿?便宜的出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主芯片坏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坏的。。。莫名其妙。 你那儿这个板子是自己用的还是卖的阿?便宜 ...

我是网上找的图

网友:
明显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刷不进 主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2016-10-22):
量开机信号是不是高电平5伏

网友:
拆了程序芯片,写了后好了,但是每次关机后好像程序都被自动清空了。再开机又不行,重新刷又好了。还有就是刷好了开机 接视频输入就是AV-IN的时候图像是黑白的。。。换色差输入源还是一样。之前是好的。。。郁闷VGA没问题

网友:
供电不稳 重启的多

网友:
楼主你换块闪存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