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爱思助手刷机提示无效系列号

楼主(2016-09-16):
ipad2 爱思助手刷机提示无效系列号  谁遇到过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A:
需要换还是要
写系列号

网友B:
肯定是先写一下序列号  不行再换  硬盘也是有成本的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换还是要
写系列号

重新写底层,不行就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先写一下序列号  不行再换  硬盘也是有成本的不是

编写序列号的设备介绍下 那款比较全 想入收一台 现在没有设备只能定硬盘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写序列号的设备介绍下 那款比较全 想入收一台 现在没有设备只能定硬盘啦

定的新硬盘也不带序列号的吧    设备论坛淘宝就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的新硬盘也不带序列号的吧    设备论坛淘宝就有

买前他们说可以帮忙刷好系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前他们说可以帮忙刷好系列号

哦  这样还可以

网友:
无序列号大多是硬盘问题,买硬盘需要刷写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