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进水无待机5v 改5v芯片维修

楼主(2016-09-16):
联想g405 进水机 版号如图

拆机发现5v芯片进水腐蚀严重处理后补上绿漆换上芯片

但是插电只有5vldo 没有5v待机 有3.3v待机  测5v芯片供电肯定正常 开启1脚也有3,3v  但是6脚自举升压没有 换了好几个芯片还是没有 偶然间换芯片的时候把5valw和线性5v 短路了 开机正常了 但是芯片很烫 没办法又处理一下 还是没有待机5v

这个时候就用到这个了

实在没办法了 改装个5v上去吧 以前从tb定了好几个3v 5v的 找到一个 改好粘在内存旁边 开机正常使用了

顺便来个亮机图

网友A:
有这个东西啊 不错  要是有直接3v5v一个板的就完美了

网友:
这小板还真不错,以后修不出来直接改版

网友:
这个板哪里有卖

网友:
高手啊····这样我是改不了····没基础

网友:
这个时候就用到这个了
这个叫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东西啊 不错  要是有直接3v5v一个板的就完美了

问了 没有35v一个板子的 有35v一个板但是输入电压不是19v

网友:
tb搜索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板改好后稳定吗?

还行温度几乎感觉不到  我买的是最大3a输出的 笔记本用够了

网友:
3A也少了一点,外设多的时候可能会掉电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万能的TAOBA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