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Y550触发不显

楼主(2016-09-16):
机型:LENOVO Y550
板号:LA-4602P
故障现象:待机0.017A,按开关电流停在0.023没有反应
维修过程:看电流现象应是待机的问题,通电测PL401,PL402的3V和5V待机正常,公共点也正常导通,接下来查各项条件,EC的待机供电,复位,时钟正常,LID正常,ACIN正常,RTC电路晶振也是好的,当测到RSMRST#时,发出情况EC端3.3V而南桥端为1.7V不正常.
以前修过这样的例子,什么型号想不起来了,去掉D18,在Q31的1脚和3脚之间飞根线,再次触发,电流几跳变上去了,接屏,再次触发已经有显示了,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为什么不上图说明呢

网友:
没修过,以后注意下,收藏了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大家来看

网友:
有图纸加说明就ok了

网友:
感觉是Q31问题吧,  你没测一下吗

网友:
就是强制让Q31导通,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网友:
           查图纸啊啊                            。。

网友(2017-09-14):
谢谢,跟你的是一个情况, 直接给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