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开机问题

楼主(2016-09-16):
联想M495开机不能引导,不能进BIOS,求一BIOS,大神勿喷

网友A:
不能进BIOS,你是想重刷BIOS吗,联想的机不都是开机按热键,DEL或F2,F12是快捷启动菜单吗按了也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进BIOS,你是想重刷BIOS吗,联想的机不都是开机按热键,DEL或F2,F12是快捷启动菜单吗按了也进不了?

开机之后键盘就不能用了,按什么键都没反应。拔电池清空bios的话,直接提示时间日期不对,f1进bios调整时间后就又不管有用了。。。医只这么循环

网友:
论坛上一搜一大把的BIOS

网友:
发贴的时间,搜一下都可以下载刷完了。

网友:
原来什么系统啊  可能要做系统   改bios设置

网友:
我这也这问题 刷了bios还一样。 开机不显示联想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