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inspiron 620s 卡Windows 进度条

楼主(2016-09-16):
一个戴尔品牌机 客户送过来说冻鸡   说是小孩子玩的搞死了    三两下扒开主板号MIH61R 眼睛一扫   网卡一个洞(RTL8111E) 果断告知客户主板被雷击  搞坏了主板芯片(不能说的太清楚 你懂得) 晚上来拿 。   料板里翻啊翻  没有这个一样的   只有一个华硕b75断板上一个 RTL8111F    进论坛看了下有人说不能用   然而晚上要交机不管三七二十一 了   先干上去再说   干完 插电待机摸了一下网卡 没啥问题 就通电开机  一下熟悉的Windows滚动条  滚啊滚   没卡了    进系统打驱动  上网测试ok      RTL8111E 完全可以代换RTL8111F    还有这个机器好像不装网卡会不显  上次遇过一个   这次忘记试了。有试过的可以来下面留个言!!

网友A:
这两个型号   一看  不能说百分百能代换  绝对可以代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型号   一看  不能说百分百能代换  绝对可以代换试一下

多谢版主大人指点    我是在这台戴尔 620s   h61的板子上第二次  换ok   才发的帖

网友:
有的机器不上网卡会不亮机或者关机还是什么的遇到过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kangqi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水的这么明显,还水两次

网友:
网卡也不全是用待机电压的,待机不热只是初步的判断吧?

网友B:
这种问题 直接上PCI网卡就行了 !!!

网友:
如果没有PCI插槽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还个一样型号的网卡!

网友:
是a卡吗还是n卡

网友:
卡滚动条 很多都是外设引起的  除了映泰g41的卡滚动条是103和三极管问题  其他不是声卡就是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直接上PCI网卡就行了 !!!

这款机器是戴尔品牌机里那种窄机箱的  装不进去网卡   而且主板不装网卡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