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的119 120管脚的电压到底来自于哪里?

楼主(2016-09-16):
一块ASUS P5KPL-SE, 上机报D3错误,测量内存119 120电压均为0, 119连接到南桥边上的272,没量272一端为3.3, 一端为0V,怀疑272坏,拆下272后测量,阻值正常, 手里有块好板, 拆下272后, 测量272一端为3.3V, 一端为2.4V, 故障板一端为3.3V ,一端为0V, 有人说是内存和电源插座中间的小10脚芯片,去了还是一样, 119脚还是0V, 很奇怪我手里的PCBrepareTool竟然不能用了,求这个119的电压到底来自于哪里? 直通南桥吗?

网友:
自己认真跑一遍线路就知道了

有图纸就下份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
修好了,就是这个272排阻坏的, 那个三级管的B极没有3.3V,导致119的电压出不来.

网友:
应该是通向桥的  就是中间有转换

网友:
可能到小八角的超频芯片

网友:
我我修一个两个总线对地址不一样的板子,相关联的原件拆了还是不一样怎么办??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电阻分压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