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谈谈先锋LED-32B500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6-09-16):
电话接修该电视机,故障现象是有声音无图像(黑屏),开壳,测LED输出电压,开机时25V渐渐降低,屏幕不闪,判定电压保护了,决定拿回家维修。回到家,开屏,将稳压直流电源调到20V,分别测三条LED灯条,发现有一条不亮,断定有坏灯珠,一开始准备维修换灯珠,后考虑其他两条灯条的LED灯珠使用寿命也快到期了,为了自己的名声和信誉,还是决定换3条全新灯条,本机使用的是7珠3根灯条,于是网购代用灯条,5天后到货,上机,试机,OK!!见图,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这种灯珠要是想换,是不是只能拆旧呀,有买新灯珠的吗

网友:
为了声誉确实应换掉全部灯条,同意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珠要是想换,是不是只能拆旧呀,有买新灯珠的吗

你好,某宝上能买到全新的灯珠。

网友(2016-10-16):
将LED灯重新换一次,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网友:
背光灯珠坏了

网友:
能买到原装的灯条吗

网友:
楼主你的拆焊技术该多加练习下,你可以用风枪在后边吹,不至于灯条都吹的发黄

网友B:
请问楼主那个灯条我们可以备一些灯条,然后根据维修需要增减灯条的长度吗?我感觉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些长条的LED灯条,根据需要剪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那个灯条我们可以备一些灯条,然后根据维修需要增减灯条的长度吗?我感觉是可以的,可以买一些长条 ...

固定起来会存在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换灯条较方便。

网友:
同修过这鸡,同样故障。换LED灯珠。

网友:
真是有钱人,只换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