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国产机华夏通 t19不充电,连usb线不开机不联机,怎么办

楼主(2016-09-16):
国产机华夏通 t19不充电,连usb线不开机不联机,拆机检查usb尾插焊接良好,连接usb线后,来回动usb线没反应,测usb供电相连原件,有个pt116,6脚元件,网上有说是充电有关的,网上搜不到该元件资料,从电池正极找线路,该元件与电池正极相连,有知道的吗
不开机

网友:
ipad还有电路图,其他平板,修板,放弃吧

网友:
这个我是不知道 现在国产 杂牌的那种平板电话 我都不修

网友:
唉,连个充电电路都搞不定了,手机转型不好转啊

网友:
国产机没人修吗,没人吗

网友:
杂牌机主板原件各式各样 根本无止境

网友:
没图难搞啊!放弃吧

网友:
真不行先找个同行试试,把客户服务好现雯

网友:
国产平板 和手机 修起来 不好弄 什么资料也没有

网友:
不好修的,很麻烦的

网友(2016-10-22):
这种应该不好找图啊

网友:
可能是一个线性充电IC,里面是一个小的mos+大的BJT.

网友:
你主电源芯片换啦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