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BIOS 是不是也要机器原BIOS芯片去刷?

楼主(2016-09-16):
2修Y410P  对面同行修的  说本来修好了  客户说不修了 就吧BIOS芯片拆下来扔掉了!结果又要修了,我帮忙刷了BIOS以后 电流上到0.85  不跑马!我想问问是不是要原始芯片刷BIOS?

网友:
哪个兄弟能上传个带OTP的 BIOS  给我 谢谢!

网友:
一般不用吧   这样 的做法害人害己啊   哈哈哈

网友A:
这个机型BIOS没有OTP吧,就是有两个BIOS芯片。

网友B:
把板号发出来啊

网友:
最好是用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板号发出来啊

版号  nm-a03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BIOS没有OTP吧,就是有两个BIOS芯片。

两个BIOS芯片 就不带OT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BIOS芯片 就不带OTP?

我没这么推论。

网友D:
这个不用元芯片也可以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动别的地方了。这边编程器不支持OTP,没法帮你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元芯片也可以

你试验过 不用原来的BIOS 刷上程序也能开机?

网友:
哈哈,不用我以前换过BIOS芯片一样能亮

网友:
可以的吧  信号和供电角一样就好了啊  四角接地  不用原机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