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触发掉电

楼主(2016-09-16):
此机器拿来的时候是无待机不触发。拔掉电板后能触发到0.6左右然后掉电。第一次上电能坚持20秒左右掉电,掉电后直接按开关电流上去后立马掉电。如果把可调电源拔了再插上。又出现上面的情况。刷了bios也没有用。后来发现cpu电压的电感发烫。测量电压为1.73v左右。有时候压电感机器能点亮。这个会是电感问题吗?电压不对吧。感觉有点高呢。还有这个电感如果需要代换。应该遵循什么代换原则?

网友A:
找功能相同的电感代换   cpu的电感用cpu的代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功能相同的电感代换   cpu的电感用cpu的代换呗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1.73 电压是高了,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电压高了,看是不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2020-10-26):
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