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拆掉屏幕重新装上后不开机

楼主(2016-09-16):
iPhone6 plus 拆掉屏幕重新装上后不开机了    各位大师知道咋解决吗? 插上数据线链接电脑也没有反应。  思路

网友A:
有没有条件可以接到电流上看电流

网友:
是呀,看看电流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条件可以接到电流上看电流

如果电池损坏的话   链接数据线有没有反应

网友:
装屏的时候有没有装错螺丝之类,或弄掉小元件

网友B:
把螺丝拧下来  看看有没有上错的   拧 断线的  接上电源 看看有没有短路    看看屏线接口  有没有插坏

网友:
有可能换个屏就开机了!

网友:
把电池扒一下再上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排线坏了?

网友:
尾插还好吗?螺丝没有上错吗?都检测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螺丝拧下来  看看有没有上错的   拧 断线的  接上电源 看看有没有短路    看看屏线接口  有没有插坏

排插旁边那个螺丝里面还有线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插旁边那个螺丝里面还有线路吗?

有线路的   论坛里很多例子都是因为 上错螺丝   导致 蓝屏 重启 不开机的

网友:
不装电池,插充电线是可以开机的哦

网友:
你是不是 没断电池 ,就把 屏幕给卸了

网友:
重新看哈装好了莫?

网友:
你是不是把屏幕的螺丝柱打爆了

网友:
主板  断线了

网友:
这种情问十有八九是螺丝柱打穿了!

网友:
兄弟 你不会是上错螺丝了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