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自导通pacin问题

楼主(2016-09-16):
如这个的图,mos管自导通。也就是说mos管,被vdd自导通。DS接地。
那么这里的pacin是被拉低的。除了控制acrpn(也就是acok为高,acrpn会拉地)pacin才会有高电平。
以上,不是问题

问题是:mos管我实际测量。我虽然不能肯定三角的mos管,脚位如何。但是表笔可以确定S,然后判断G和D就简单了。G-d  G-s无穷大。我找到了G,
那么另外一端是D。。看图纸上,DS脚是测不到电压的。因为过电阻自控制G级。导通了ds接地。

可是我实际测量D级是3.3V

费解啊。我脚位应该不会错啊,也不至于是D级3,3V啊。应该是G级3。3啊!!!DS同了,量不到电压。。
求助下!
谢谢

网友:
ACIN 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去往EC的,PACIN去往保护隔离,这么说明白么

网友:
acin与PACIN一样,只是去控制的电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