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VR450G V3.0

楼主(2016-09-16):
TL-WVR450G V3.0  V3.2 最新固件,编程器备份出来的,找了好久才花钱买来的,直接刷官网的不能用,故障现象是插上线灯不亮无线指示灯也不亮,刷了官网的固件后获取不到IP,

TL-WVR450G V3.0.zip

网友A:
官网上的可能只能通过升级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的可能只能通过升级来使用,,

官网下载的只能通过打开路由器界面选择升级的方法来实现升级

网友(2017-03-28):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今晚回家刷一下试试。

网友B:
晚上回家刷了,不行,只有LAN3口能用,WAN1\WAN2,LAN1\LAN2端口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家刷了,不行,只有LAN3口能用,WAN1\WAN2,LAN1\LAN2端口都不能用。

用风枪加焊下CPU试试。 ,我最近修到过加焊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