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HOME键失灵维修步骤

楼主(2016-09-16):
1,检查尾插排线座
2,更换HOME 键
3,更换尾插排线
4,拆除 DZ15,C176 (白色框内的元件)
6,重装或更换U26 (白色框内的元件)
.

网友:
请问搞好了么?

网友A:
只是维修步聚  不是你修的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维修步聚  不是你修的是吧

不是,只是根据图纸整理的。应该算意淫吧!

网友C:
对小白来说,还是有帮助的,感谢分析,应该说 YY 的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小白来说,还是有帮助的,感谢分析,应该说 YY 的比较靠谱,

多谢莞哥,是你教导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是根据图纸整理的。应该算意淫吧!

这个意淫我不给分  因为我是小白  哈哈

网友:
这个意淫不错

网友:
这个是这整理的吧,不错

网友:
要是全部整理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意淫不错 楼主也是淫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