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 挖大洞维修!看图说话!

楼主(2016-09-16):
虽然没有文字描述。但我图都做了标记。应该很明白了吧。 请兄弟们打赏点分。谢谢!

君亚电子 -2

网友:
我们这种维修小白就不懂了、、、能够来点文字就感谢大神了、

网友:
还好没有走信号线

网友:
属于板层短路了,,,

网友:
没有重要信号线

网友:
高手在云间啊

网友:
这也算大洞啊  以前挖穿好大一块   才不短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下面没信号线的呢?

网友:
线不密集可以放心挖

网友:
这还能修吗,看不懂啊,有一个主板烧穿的能修吗?不知道路面有什么线啊,俩头都通了

网友:
真没着样修过,

网友:
这种好像只能弄个模块来吧

网友:
这是滤波电容坏 导致的烧板层!处理掉滤波电容短路的板层 搞定收工!

网友:
君亚电子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扣我2分。是什么意思呢。 不明白,解释下。分乱扣,加分有什么意义? 版主介入下行不。。。

网友:
总共就两个师兄加了2分,你给全部扣了。。 我们不认识吧。没什么冤什么仇吧!

网友:
厉害,好功夫,学习了

网友:
感觉难懂,来点文字描述

网友:
这个才是真正牛人

网友:
电路板内部
短路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客户自己拆,螺丝装回穿了。不开机!

网友:
在旁边的没事,要是在中间你挖试试。黑黑

网友:
大神太掉了忙吧,佩服

网友:
中国也有自己的存存颗粒了,华邦很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这就是某宝上所谓的打孔板卡。

网友:
没有烧什么信号线还好

网友:
兄弟运气好啊 这线不密集 y随便挖

网友:
半层不好修的不错厉害

网友:
专业维修短路二十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楼主就不怕把板层线搞断了就报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