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N4030真把我搞惨了

楼主(2016-09-16):
上个月一台N4030笔记本,来的时候不显,吹了一下显卡显示了,报价220,客户同意换,好了一个新的显后开机正常,测试了一天没问题还给客户,不到一个月又回来又是显卡问题,真伤不起啊,又换了一个测试了几天没问题了,又还给客户,TM今天又来了,大家说一下是不是应该换板了,吹一下显卡就显示了,显卡里面又没掉电,别的又没量到问题,不可能两个显卡都是坏的吧,是全新显卡

网友:
在哪家买的芯片,买回来看一下是不是翻新的

网友:
dell的这款机器成通病了
显卡就是爱虚焊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机器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散热没处理好吧。。。。。。。

网友:
换好后,留意下显卡温度,不然很快返修。。

网友C:
你这个是显存的事

网友:
吹了下显卡能显为什么要换呢,加焊不就好了吗,散热处理好啊,

网友:
排查下小供电

网友:
我现在碰到只要是AMD显卡的都是直接报换板了,买回来的那些显卡,已经是完全失望了

网友:
我发现dell显卡问题的很多啊,有hp

网友:
买的翻新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机器最后怎么解决的?

还没解决,还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没处理好吧。。。。。。。

散热是没有问题的,开机进系统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显存的事

显存量了没有问题

网友:
量测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主机器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显卡很多奸商都是卖的拆机的,建议跟客户说一下吧,把显卡背面的供电电感去掉吧,用集成。现在修笔记本需要换显卡的话建议只买128位的芯片,64位的拆机件多的离谱,ATI 7600以下的卡其实不需要更换的,都是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