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1T不充电

楼主(2016-09-16):
机器故故障不充电,用电池正常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明显的保护隔离电路问题,直接拆出主板,找到充电芯片BQ24753ARHDR。如下图: 本人修BQ的充电芯片遇到不通电的故障,再查条件的时候一般喜欢先查ACDET信号,也就是图中的PIN5,该信号电压要大于2.5v才正常。用表笔测了一下只有1.3V,明显不对,拆下来量PR14和PR13阻值正常,看来不是阻值变大导致的,但是当把电阻再次装回去的时候,隔离电路居然通了,能开机和充电了,不知为何,本人怀疑是不是电阻时间久了引脚生锈导致的电阻出现不良导致的,

网友:
不充电的问题    好像很难解决

网友:
ACDET不正常不是会影响公共点吗

网友:
acdet是什么信号,适配器检测吗?

网友:
不充电不好解决,仔细查电路……

网友:
他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么

网友:
哈哈有这好事

网友:
不能充电的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