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52001 用215-0752003代换成功

楼主(2016-09-16):
亲测在ACER 5552G独显机器上代换成功,测试温度一切正常,,大家碰到后可以试试,,,后面的全新的才35一个,,216-0752001全新的要100左右,,而且假的太多~!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A:
你这个是有独立显卡的,所以可以代换,集成的就不能用215开头的代换了,215开头好像里面不带集成的

网友B:
学习下,还没有换过不同型号的显卡

网友:
确定OK,,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有独立显卡的,所以可以代换,集成的就不能用215开头的代换了,215开头好像里面不带集成的

对的,,,信成显卡的换了会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还没有换过不同型号的显卡

这个是北桥,,不是显卡

网友C:
这个能这样代换,敢试我就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这样代换,敢试我就敢加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