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0 上电电流0.026瞬间0.003

楼主(2016-09-16):
JAL50  LA-4103P  REV:1A
故障:拆机裸板上电电流0.026到0.007到0.003
再按开关到0.007

现在开关针3.3V
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开关到EC32脚有跳变
EC到南桥117脚无跳变
100脚EC_RSMRST# 无电压
待机芯片23脚PG无电压
BIOS第一脚电压2.2-3.3跳变

现在已经取了待机PG的0欧电阻
更换过EC  刷过BIOS
没有头绪了。求高手来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6-9-17 12:02):
现在可以了。电流表转换头不行。换他原装适配器能通电,刷过BIOS后亮机。现在又出新问题。亮机后死机过2次,全蓝底屏一次。再换个别的BIOS后不亮机了。大写灯闪4次。BIOS第一脚只有0.17V。复位3.3正常。

网友:
看下CPU供电持续、

网友:
看下有没有pwrbtn

网友:
这机待机有3V5V没??

网友:
待机不正常,查待机条件

网友:
待机0007是3/5v没出来吧

网友:
AMD加焊北桥看看     BIOS电池也有可能

网友:
2级转换电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