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触发

楼主(2016-09-16):
A1466,不触发,EC的供电,复位都有的,无12M时钟,换了EC和晶振还是一样,难道我搞错方向了

已经解决了,还好没有在一个地方死杀ec,这个机子有好几个问题,刚拿来的时候是充电灯不亮,查到各个地方的待机都正常所以才干的EC,后来换了EC还是不能好,才又慢慢的查,最后发现电流上到0.04掉电的,而且好多电压在一瞬间掉下的,查到CPU没供电的时候才发现被人动了手脚,拆了几个电阻,补上以后跑码了,但是充电灯还是不亮所以不能充电,最后查到充电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断线,所以充电灯不亮飞线OK,几个小时没了,修个苹果真难,还被人动了手脚,A1466只有CPU供电不出来,电流只上到0.04掉到0.02,很容易让人误会,而且充电灯也不亮,这个手脚动的好啊

网友:
12m时钟瞬间有波就算正常,你查一下smc有没有开启3v的pwm供电?

网友:
待机看下 啊

网友:
苹果的电路不懂啊,能不能刷bios

网友:
晶振对地有值吗?

网友:
别人轻易的做个手脚  自己可能要花半天功夫也未必能搞好

网友:
只能 说 客户嫌贵  才被人做手脚

网友:
本来苹果的就不好修  还让人家动了手脚   楼主很厉害

网友:
很有耐性,不错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没12M频率,不知道是不是后级引起的,EC都换了

网友:
二修机难搞。

网友:
我这台和你一样0.04瞬间掉电  cpu电压偏低 找点位一看缺2电阻 补上亮机

网友:
厉害呀,什么时候像楼主这么 有技术,又有耐心才行。

网友:
同学,技术不错哦!

网友:
你的维修经验对我很有启发支持你